电火花小孔机 打的孔不直怎么回事 ?100高的CR12

楼主(2012-04-10):
电火花小孔机 打的孔不直怎么回事  ?100高的CR12

网友:
导具和铜管的间隙偏大了;或进给速度过快。

网友:
我认为电极管不直是没有办法打下去的了,因为电极管是旋转的嘛。不直的话肯定一直短路的。弯的电极管是打不下去的。
你透光看看,是不是打歪了所以线切割不出火花,是这样的话就要拿两把螺丝刀山下碰一下出火花为止。我们经常遇到这个问题的。

楼主:
甘兄 具体怎么操作  打的孔不直 线切割不出火花 短路  打的1毫米的孔

网友:
我把你的孔放大化来看就是这样了吧。
可以穿线。但是一直处于短路状态的。
你可以用螺丝刀档一下钼丝,让它和孔平行就可以出火花了。

楼主:
看懂了 谢谢甘兄!操作有点难度 哈哈

网友:
移动速度过快

网友:
穿有垂直度要求的孔时,不能用普通导向器,要用三柱结构的导向器。
还有导向板和工件的垂直度最好重新打一下表再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