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径5.5MM壁厚4MM~6MM的416无缝管卖,价格大概多少,受管制吗?

楼主(2012-04-10):
请问市场上有没有内径5.5MM壁厚4MM~6MM的416无缝管卖,价格大概多少,受管制吗?

网友:
不知道416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卖,要定制。基本不受管制。你又不买合金钢的。

网友A:
无缝钢管为什么要受管制,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缝钢管为什么要受管制,求教!~

怕你做枪管呗

楼主:
  400 系列—铁素体和马氏体不锈钢。
  408—耐热性好,弱抗腐蚀性,11%的Cr,8%的Ni。
  409—最廉价的型号(英美),通常用作汽车排气管,属铁素体不锈钢(铬钢)。
  410—马氏体(高强度铬钢),耐磨性好,抗腐蚀性较差。
  416—添加了硫改善了材料的加工性能。
  420—“刃具级”马氏体钢,类似布氏高铬钢这种最早的不锈钢。也用于外科手术刀具,可以做的非常光亮。
  430—铁素体不锈钢,装饰用,例如用于汽车饰品。良好的成型性,但耐温性和抗腐蚀性要差。
  440—高强度刃具钢,含碳稍高,经过适当的热处理後可以获得较高屈服强度,硬度可以达到58HRC,属于最硬的不锈钢之列。最常见的应用例子就是“剃须刀片”。常用型号有三种:440A、440B、440C,另外还有440F(易加工型)。

楼主:
常规的小口径钢管型号规格有哪几种,就是市面上常见不用定制的,是什么材料的,价格多少,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你要做枪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