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管与铜接头焊接,一切合格,到客户那里却漏水了

楼主(2012-04-11):
我公司外协铜管,弯好的铜管在与铜接头焊接到一起,就是成品了。
成品到厂后,进行耐压测试,将一端堵死,利用空压机充气,达到0.8MPa,
再将整个铜管置于水中,查看是否漏气。

但是问题出来了,经过这个过程的检验后,不漏水的铜管,我们视为合格的。
铜管用到我们的产品中后,我们会再次进行漏水测试,水压在0.3MPa,
这两次检验都合格的产品,到了客户那以后,客户通冷却水,结果漏水了,
使得我们损失很大。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热胀冷缩原理,在常温下测试是正常的,但在低温下就不同,既然对方的工作环境是低温,那你在加工后的产品检测就该是低温检测,而不是常温检测。常温下压力检测是正常的,但在低温下,焊缝处就会出现渗漏现象。
管道的检测,都是根据工作环境来检测的。比如制冷行业,管道通氨后,检测出渗漏,排氨后要进行管道的补漏的。

网友:
铜管检漏用的气压应为高压空气3MPA左右,你们检测的气压不足已检测出焊接泄漏,而客户使用中实际的压力肯定是高于你们的测试压力,所以你们的工艺有问题。

网友:
关注关注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30000 字节

游客

网友:
6楼是这方面的专家,可以向他请教下。
我是真不知道,作个记号,方便学习
元帅级别的也灌水啊~~

网友:
有些细微缝隙,常温状态下正好密合.低温状态下,由于材料的热胀冷缩,细微缝隙会变大,2楼说的对,你做水压测试也一定要符合对方产品的工作状态下来做.

网友A:
金属本身的结构就有缝隙,在真空产品检测时通高压,检测氦的泄漏量都在10的-15,焊接结构由于焊接工艺的问题,在环境温度发生改变后,焊痕与金属的连接部位由于焊条材料和焊接金属材料结构的不同,会不可避免的发生分家的故事,所以要优化焊接工艺,选好金属牌号,做好检测手段。

游客

网友:
楼主是这方面的大家啊。向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本身的结构就有缝隙,在真空产品检测时通高压,检测氦的泄漏量都在10的-15,焊接结构由于焊接工艺的问题 ...

那请问,铜管和铜接头一般都用什么材料的?
我们这边图纸就直接写“铜”
谢谢了

游客

网友:
一般最好的就是同一种材料了,特性什么的都相同。这就涉及到两个材料的金相属性了。

网友:
和我们公司做的产品差不多客户要求是2.5压力测试我们用3.5压力测试

网友:
测试压力应该是要大于工作压力吧,而且要进行长时间测试吧?这些应该有工艺标准吧。

网友:
这个是要按条件做压力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