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UC系统怎样才能支持这种程序

楼主(2012-04-11):
如何让这种形式的程序可以用
RD X4.1
AND.NOT X0.6
WRT R238.1
RD X0.7

网友:
PLC有多种编程方式
FANUC,一般用梯形图。

网友:
你这个程序~~是不是西门子上面的宏程序啊?不太了解啊~

游客

网友:
。。。。。。西门子只有循环啊~原来如此~我OUT了~
这个是PLC的指令,和宏程序没关系。西门子没有宏程序的说法,叫循环。

楼主:
我这是指令集程序,PLC编程的其中之一,我想弄明白FUNUC系统机床如何支持这种格式

网友:
至少在国内卖的FANUC都是用梯型图。
再说了,FANUC的指令并不是通用的,别的品牌的程序不能拿来就用,要修改的。
假如,用的是GE FANUC,那编程方式可以随便选,还支持C语言编程。

网友:
这个指令集fanuc系统不支持。

网友(2012-05-20):
FANUC的编程还可以这样吗?

网友:
自己翻译~~

网友:
这不是系统的指令,PLC的指令吧?换成梯形图

楼主:
都是一些蹭分的主,能不能来点有份量的言辞

楼主:
我查了很多资料,里面都是这样说的,PLC编程有四种形式,1是梯形图编程,2是指令表编程(也就是所指的这种),3是功能块图编程,还有一种是最新的顺序功能图编程,不管是哪种程序,通过译码,最终还是以指令表的形式储存,读取,和执行。我想既然如此,一定有支持它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