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使用数控刀粒加工,求刀粒刀杆选型,切削参数选择

楼主(2012-04-11):
如上图,工件固定,车刀旋转,同时对工件内圆外圆进行倒角。
工件外径17X长24,壁厚1.0,材料:08AL(5213)深冲钢
倒角尺寸:外圆0.2-0.4X45° 内圆0.2X45°;
使用数控刀粒加工;
求刀粒刀杆选型,切削参数选择,
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工件固定,车刀旋转,反了吧。是工件旋转,刀具固定

楼主:
没有反,要是工件旋转我就可以不用请教大伙了,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车床么,,,

网友:
你是加工中心吧,用套刀倒里外倒角。这个你得找做非标刀具的,设计刀杆,刀片用标准的ISO车刀片,但是必须指定一家的刀片。因为各家的刀片大小会有细微的差别,如果不指定的话,到时候倒角会倒不到。
简单的示意图

游客

网友:
那就让做刀柄的用泰珂洛的刀片做。
因为一直使用TUNGALOY泰柯洛刀粒,所以会沿用这个品牌。

网友A:
不知楼主在哪里,这个产品的量大不大?如果量大的话,我司是专业制作非标刀具的公司,像您这样的产品我司可以帮你制作专用刀具!

游客

网友:
我在广州,这个刀具用量不大,目前是研发阶段,第一套设备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在哪里,这个产品的量大不大?如果量大的话,我司是专业制作非标刀具的公司,像您这样的产品我司可 ...

我司在广州有分公司,这个如果您那却有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帮忙,只是后期非标刀具方面的业务还望多多关照!
我给您一个我们广东分公司的销售电话,您可以跟他联系!
徐永森经理 13712910667

游客

网友:
谢谢你的帮助,已联系过了,我们公司打算改用另外的方案。

网友:
没帮上你忙!如果以后又什么需要的可以跟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