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透明胶带,寻求用最便捷结构简单的机器来完成

楼主(2012-04-11):
本人有款纸盒上要在8mm的范围内贴一条5mm宽的透明胶条,长度一般是20\30公分以内。透明胶条厚度0.25mm左右,就是常用的透明胶。一直是用手工贴上去,但是效率太低,现在想寻求用最便捷结构简单的机器来完成。不知哪位前辈有好的方法。

网友A:
看看这个设备咋样,自动封箱,胶带长度自动控制,自动切断

网友:
图有点淡,不是很明白……

网友B:
有个电视节目叫《how  it  is  made  》有空可以看看  你说的这种东西里面很多

楼主:
谢谢2楼的,这个就是封箱机,贴不到5mm的透明胶

网友:
参考过贴标机没有?
或许用贴标机的方式可行?

楼主:
参考过,但是大多贴不了这么窄的透明胶,另外贴标机价格太高.

网友:
可以找做包装机械的做一个····

网友:
用贴标机的方式贴是可以的,这个都嫌成本高那没更好更简单的办法了。

网友:
楼主贴的是双面胶吧 靠第二面胶把纸箱封合?

网友:
这样可否?手动送纸,在压轮后部加一切断装置

游客

网友:
你要加切断装置,问题是你切断之后如何再定位?
这样位置不太好确定,准确来讲不应该用这种贴标方式,应该用贴手机膜和入网许可证的那种方式

楼主:
谢谢11楼的方案,您的这个方案我原来考虑过,你这个方案上切断之后没有再办法再定位。另外,5mm宽的透明胶拉到190mm我估计会变形,有可能贴偏。我原来的想法:透明胶的料轮跟压轮之间的距离缩短,利用输送纸张动作胶就把透明胶的一端先用压轮压合在给盒上,用纸张输送的力量拉着透明胶到预定的长度后用自动装置切断。这样就可以避免透明胶拉长变形。我不是做机械的,不会画图。附件是我大概的想法,不知是否可行,如果有可行的方案,我会付费。谢谢大家。

游客

网友:
你这样方式并不好,结构不好设计,也不稳定。本来前面提过了,用贴标的方式做已经是很成熟的方案了,完全能达到你要的要求。可是你嫌贵,咱就不多说了。

网友:
可以找人做一个专用机械。

楼主:
请教一下xuechaoqun 兄台:这个贴标机的价位在多少?我的这个透明胶条做成标签状要如何做?

游客

网友:
结构上来说就是弹簧或气动张力放料---多滚筒过渡---分离板分离(这个需要分离板与气缸配合移位分离)---分离后的辅助支撑---真空吸附----压在产品表面,循环完成。市场上常用步进电机做拉料定位,在这里要用伺服电机
因为胶条比较长,分离动作和定位动作都需要设计专门的结构来保证精度,价格会比标准机略贵
做成标签纸即可,即底下褙一层离型纸,使用时先把离型与胶条分离,用真空吸附胶条,贴在产品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xuechaoqun 兄台:这个贴标机的价位在多少?我的这个透明胶条做成标签状要如何做?

你要是能做,报个价格出来。

网友:
我有类似的视频,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是能做,报个价格出来。

可以贴胶,并切断。

楼主:
请教阳光版主:你这个是贴LED灯的吗?贴我这个产品要改装。
你这个设备是哪里产的,还是你可以做?
请帮忙。谢谢。

游客

网友:
是需要改,把送料加宽就可以了,上面放胶袋可以做成两个放卷。 此设备也是贴纸(硬纸,长300*宽70*厚0.5mm),而且是贴两层厚度不一样的(中间的是双面胶,要回卷底纸)。

网友:
阳光社友  是需要改,把送料加宽就可以了,上面放胶袋可以做成两个放卷。此设备也是贴纸(硬纸,长300*宽70*厚0.5mm),而且是贴两层厚度不一样的(中间的是双面胶,要回卷底纸)。
比你的要复杂!

楼主:
我这个要求较简单,要需要在纸盒的表面指定位置贴一条透明胶,你能改装做一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2楼的,这个就是封箱机,贴不到5mm的透明胶

楼主,你的要求是什么啊?
2楼的封箱机贴不到5mm的透明胶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给个详细的要求示意图,比如什么样的纸箱,贴几面,内面还是往外面。上下左右前后的那个面?

楼主:
谢谢21楼的,我前面已经讲了我的要求,并附有平面图。

网友:
可以吸贴,或平面上贴,贴标机为主

网友(2012-05-19):
我可以做三万元Q570077285

网友(2012-07-10):
买台贴标机,应该可以满足您这要求吧,不要舍不得,可能您买了一台的话,带来的经济效益比你现在要好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设备咋样,自动封箱,胶带长度自动控制,自动切断

能不能讲下原理,具体的技术要求,哪有卖的

楼主(2012-08-09):
请教27楼的,有什么样的贴标机适合贴这个?

网友(2012-12-27):
引用 网友B:
有个电视节目叫《how  it  is  made  》有空可以看看  你说的这种东西里面很多

这节目有没有完整的视频下载资源

网友(2013-10-24):
这个市面上有很多   自己改进下都可以做到   很简单   搜搜视频自己看看   自动封箱机

网友:
如果是双面胶的话,建议直接喷压敏胶,简单,快捷,成本低。

网友(2015-07-20):
引用 楼主:
谢谢11楼的方案,您的这个方案我原来考虑过,你这个方案上切断之后没有再办法再定位。另外,5mm宽的透明胶拉 ...

切断装置在后面,胶带已经贴上了啊?

网友:
楼主在哪里贴透明胶带

网友(2015-09-19):
之前做过一台帖透明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