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保焊如何才能烧的美观?

楼主(2012-04-11):
我们公司经常需要烧制一些产品,可是总是烧的不是很美观。
1:请教各位大虾气保焊怎么才能烧的好看而不影响其坚固程度?
2:普通电焊怎么烧才能不出气孔?
谢谢~

网友:
要美观,那就采用氩气混合气体焊接,那是比二氧化碳混合气体焊接的漂亮,但是熔深没有二氧化碳焊接的深度深。

游客

网友:
你所说的深,是不是牢固啊!? 那么普通电焊如何做到没有或减少气孔的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