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10工具栏上的图标全部变成灰色的,点击可以看到文字,怎么回事,请教高手!

楼主(2012-04-11):
急救:cad2010工具栏上的图标全部变成灰色的,点击可以看到文字,怎么回事,请教高手,拜谢了!

网友:
开关机试下,这类盗版软件的毛病就是不稳定,重装下也花不了很长时间,

楼主:
什么重启、重装、该版本都搞过、都没有反应,还找了一个同事的按照了,也不行
昨天还好好的,后来装了CAXA2011,再打开CAD2010就发现经典模式下的工具栏的图标发生变化,当时搞了半天不行,后来卸载了,从装也不行,今天把CAXA也卸载了,从装还是不行

网友:
恢复系统之后再重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