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一般用什么工艺?

楼主(2012-04-11):
框架一般用什么工艺。  机器上面下面的梁架  铸造呢? 还是焊接呢?什么比较好一点???? 长宽高 大约  1700 *1300 *600 mm !!

网友:
焊接-----快,  省材料

铸造-----成本高,   消震性好

楼主:
谢谢版主。。我们厂的机械都是铸造的啊 。。。

网友:
以前大的机械和车床都是用铸造的,但时间太长,现在很多出口的电动工具都是用中板和槽钢焊接

网友:
当然是焊接啦,不是什么厂都有铸造的吧,焊机还是买的起滴!如果你的机器产量多,还是铸造的成本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