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CAD宏录制时跳出程序错误 如何处理?

楼主(2012-04-11):
朋友们 自己不是搞程序设计的只是在论坛上看到用宏在SW转CAD时很方便就搞一下,结果就跳出图上的画面,还请懂程序的帮助,或者有用SW转CAD的同行知道的请告诉小弟,不胜感激。让转CAD图这个问题困扰已久,希望早日摆脱它!

网友A:
原来还有这个东西,学习了。以前纠结过SW转CAD,线型文字等都要变,只是利用了转过来的线条,不是很方便。这个宏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还有这个东西,学习了。以前纠结过SW转CAD,线型文字等都要变,只是利用了转过来的线条,不是很方便。这 ...

呵呵,就像设置的模板一样,一个小程序。SW转CAD时比较快。敢问你现在是如何转成CAD的?难道sw工程图里面线型比例不能改吗?只能到CAD里面修改吗?在CAD里面一条条改 ?应该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就像设置的模板一样,一个小程序。SW转CAD时比较快。敢问你现在是如何转成CAD的?难道sw工程图里面 ...

工程图直接另存为CAD格式。。。。

网友(2012-11-16):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烦请告知,谢谢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样的宏程序,分享分享。。。。

网友:
没用到过这种软件,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