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使用过的直齿齿轮,知道了中心距,如何的出压力角?

楼主(2012-04-11):
请问各位大侠,一对使用过的直齿齿轮,知道了中心距,如何的出压力角?

网友:
直齿圆柱齿轮压力角是20度,你假设是这个数据进行计算中心距,与已知中心距对比不就知道是不是标准齿轮了吗?

网友A:
搜来的东西,可以参考一下:如何测压力角

测量2个公法线长度尺寸,跨K个齿数和跨(K+1)个齿数的。
用跨(K+1)个齿数的公法线长度,减跨K个齿数的公法线长度,差值等于齿轮基圆齿距。
利用公式进行计算,基圆齿距Pb = π×m×cosα 。 m是齿轮模数;α是齿轮压力角。
分别代入标准模数值,和标准压力角(包括20°),计算结果非常接近测量差值的话,就可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来的东西,可以参考一下:如何测压力角

测量2个公法线长度尺寸,跨K个齿数和跨(K+1)个齿数的。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针对未使用过的齿轮!但问题是如果这对齿轮是使用过,磨损很厉害的呢?

游客

网友:
看接近哪个标准值,并且因为磨损,所测值比标准值小些

网友:
要查出是哪个国家的,我国的标准是压力角等于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