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管怎样钻空最好

楼主(2012-04-11):
20#无缝管,如外径89mm的话,钻50mm的孔,怎么样钻最好?

网友:
有专用的开孔器啊!

网友:
定老马。虽然不懂。。。。。。

楼主:
第一,开孔器
先打小孔,在用开孔器,但开孔器容易坏
第二,钻床
用钻床的话,如60mm或以上的管,需很大的钻床,在说钻头也容易磨损
第三,洗床
有洗床的话,一般用洗床
第四,气割或等离子
但用气割或等离子都需要很高的技术才行,一般人很达到精度的要求。

网友:
开孔器见过也用过,不过我都是在平板上用的!没试过在无缝钢管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