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加工?台湾价是十几块钱,老板让我们做

楼主(2012-04-11):
我们厂有一批这种活,,是POM材料的,台湾价是十几块钱,老板让我们做,请问这种工件应该怎么做啊。。

楼主:
这是图纸,谢谢大侠。。

游客

网友:
装夹 钻6.5孔 车27端平面 用成型钻头钻13孔70度斜面成品 车16 10外圆斜边成品 切槽成品 切断完事

网友:
塑料模2.7丝公差能保证吗   园会变形吗

游客

网友:
老马也是大师级别的
根据我以前做过的POM注塑,图纸的精度很难保证!

网友:
有这个价直接机加做出来得了

网友:
材料费1块不到,机加工数控车8块的话,合计9块。利润有不少于20%。

网友:
精度要求蛮高的!~~~~~~~

网友:
长度尺寸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三位!!!这玩意长度怎么测量。

网友:
精度很高,     看看你们的设备了

网友:
真不好做呀,精度高。。

网友:
估计是设计图纸的人头脑有点发热。。。。。。。。。。。。

网友:
具高机械强度和刚性 可以车吗  仪表数控车可以不?小弟猜猜的。。。。。

网友:
车加工应该没问题,长度尺寸小数点三位属于自由公差,要求可以不用那么高

网友:
只要能保证70度,就好搞了

网友:
如果是钢料有量的话10多块是很不错的价了....对POM材料加工性能不了解,精度能做到吗

网友:
貌似这个精度是虚的,三位小数,是画图人软件默认设置的问题。

楼主:
那个小数点后三位不用管它是参考尺寸,
我想问这个怎么车。和装夹。一定要车的。谢谢大家。

网友:
开模做,要不了多少钱,但要有批量。

网友:
很好做啊、要高效率得要高速加工、选用钻石刀具、使用水冷用雾化喷嘴、这个工件有批量的话开磨做最好、加工起来一小时100个左右

网友:
重庆市长寿区优质厂房火热招商中.....
标准厂房1800元起!
热线400 8866 023

网友:
精度很难保证!!!!

网友:
个人意见用数车,

网友:
多少数量?仪表数控车,估计含料,机加6元就能做下来,10几元的话,很不错了。

网友:
数控机床没问题的,有这个价太好了

网友:
直接数车应该可以加工得出来吧,

网友:
精度很高啊,可以考虑车床了。关键是利润空间。

网友: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得控制加工的时候的热传递吧?如果控制不好,单是发热导致的误差就很大了,ABS我们做过,就是这情形,POM不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图纸,谢谢大侠。。

台湾价十几元是多少人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湾价十几元是多少人民币?

换成人民币后事十几元。

网友:
精度贼高啊!!!!!!!!!!!!!!!!!!!!!!!!!!!!!!!!!!

网友:
不好做。。学习学习了。。。。。。。。。。。

网友:
精度不是太高啊,8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