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一款轮毂挺漂亮,不知道怎么画

楼主(2012-04-11):
网上看到一款轮毂挺漂亮,不知道怎么画,请教各位高手,望指点,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用圆形排列...我看这款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圆形排列...我看这款也是

还是思路不够,不知道从哪开始画起,努力中

网友:
我的机子是玩不起这类图的,所以我从不考虑!

网友:
我是为了玩这东东,专门买了电脑

楼主:
高手快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