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全自动多动力头钻孔机吗?

楼主(2012-04-11):
如题:有没有人做过全自动多动力头钻孔机,能够根据需要,选择一钻或多钻,一次性装夹自动完成一个零件的钻孔(在钻孔过程可以根据具体需要切换一钻头和多钻头)。

现在对如何设计主轴进给箱,完全没有思路。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还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简单。。。。。。。。。。。。。。。。

求指点!能否说出你的高见呢!

楼主:
为自己顶上,各位高手顶上!

网友A:
如果批量大的话,可以做一个多工位转盘来实现,也是可以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批量大的话,可以做一个多工位转盘来实现,也是可以 的。。。。。。。。。

谢谢楼上的真知灼见!参考下原题是这样的:
全自动4头钻孔机械结构设计,实现4个动力头可以同时运转,也可以单独运转。
大家有什么更多的看法呢!

网友:
给些善意的建议还是有的,但如果真的要整个说的那么清楚,我想这些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吧。。。。。

网友B:
我们到是做动力头的,但是手动变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到是做动力头的,但是手动变速的。。。。。。。。

你做多个动力头时,用什么结构实现动力头间距可调节?

游客

网友:
多个动力头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做多个动力头时,用什么结构实现动力头间距可调节?

有没有做过几个钻头的,可以调节距离的!

网友(2012-06-16):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做过几个钻头的,可以调节距离的!

现在又多头钻孔机,距离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