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油缸上的阀是什么器件,是双向锁,平衡阀?

楼主(2012-04-11):
图中油缸所在的液压系统使用的是N68#抗磨液压油,油缸上的阀是什么器件(HIC100317-1
     111102   MADE  BY  EHE  HYDRAULICS),它的作用相当于乳化液液压系统中双向锁的作用。

网友:
能试试看吗?
可以拆开看看嘛?

网友:
看样子像是节流作用,调速的。

网友:
井下煤矿护撑油缸,它那是单向液压锁,锁头上还有泄压装置。

网友(点评):
仔细看了可能判断有误,现想不起来它的名称了。

网友:
液压锁。一般油缸都带液压锁,这种矿用的很少用平衡阀。

网友:
好像是平衡阀。我们现场使过。

楼主:
多谢了。这个东西大家都不常用

网友:
防爆阀 是不是?管路破裂时,防止因失压负载破坏油缸或其他事故发生

网友(点评):
防爆阀一般用在软管上,硬管没见过用

网友:
平衡阀,工程机械上用的挺多的。

网友:
是抗衡阀原理如图;;;;

网友:
调节油缸杆来回速度的平衡阀

网友:
插装平衡阀吧

网友:
觉得应该是液压锁。。。。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双向液压锁。

网友:
貌似没看懂    像是平衡阀     但是不懂平衡阀的工作原理   求解呀

网友(2013-09-29):
平衡阀插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