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试验台和振动测试仪,感兴趣的社友来讨论

楼主(2012-04-11):
按照我的理解,一个是用于模拟振动,另一个是用于测试振动。因为以前没有搞过振动测试这一块,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有兴趣的社友一起讨论。

网友A:
说来话长了,你得有具体目标,这个东西范围太大了,

振动装置,连铸就用,机械的,液压的,丝杠的阿拉都用过,普碳就机械的,不锈钢小坯子也是,到一个尺寸就液压的了,否则质量没法控制,用过丝杠度的,在大方坯上,比较贵,

你玩测试,也类似,假如玩振动试验台,也要有一个振动发生器,简单的就是机械的,正弦的,或多凸轮内部叠加的,而复杂振形的,用丝杠的或液压的都可以,但特要熟悉数学模型,液压伺服系统,这个液压的帮不了你,得自己玩,很孤独,计算一大堆东西,复杂,头痛啊,但银子巨多,随便要,没有还价的,

振动系统测试,就更麻烦了,系统基础处理,隔振,振型分离,再叠加,特殊激振,移相等处理,就更麻烦了,算一大本东西,算仨月,完了得歇三月,坐五大湖边上喘气,否则会疯的,哈,

再高深,阿拉不知道了,你找诺斯洛普了,哈,诺斯洛普玩的好,据说会这个的有数千人,阿拉听这个数目,吓坏了,哈,

游客

网友:
我以前算晶格振动都差点疯了

网友B:
98大侠在米国晒太阳呢吗?
振动台这玩意得看具体测什么,指标,小到不足千克的零件,大到发动机卫星都可能上台子,小的作动机构还比较好做,上吨的就困难多了,一般大型设备用液压驱动,不过也有用丝杠的,精度略差,执行器噪音也大。电致和磁致材料的响应频率高,受限于振幅和价格,还有待材料学的发展。

网友C:
最近在搞货车轴承故障判断设备,准备托住轴承,让轮对转动。测试轴承的温升,噪声,振动。现在温升测出没问题。噪声没模型也不太好搞。振动现在还没招。正想办法在。有进展的话我就贴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D:
你说的基本是对的,我也只了解简单的测振,如笔式测振仪和检测的测振台。都比较小的,应该差不多是最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来话长了,你得有具体目标,这个东西范围太大了,

振动装置,连铸就用,机械的,液压的,丝杠的阿拉都 ...

大侠,可能我刚刚开始,不是太懂,见笑了。
我有两个目的,一是做电动执行器的抗振动能力,另外一个是测执行器运转时本身的振动。执行器输入端电机转速一般为1500r/min,多回转从24r/min到48r/min;直行程的输入也是1500r/min;角行程的输入为1500r/min,输出为0.5——1.5r/min,担心有大应力低频振动。
现在竞争比较厉害,我们领导说要从品质入手。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
忘了说了
执行器一般在60kg以下。

游客

网友:
兄弟,希望可以多多交流
南京科远的,我负责计算及结构。
兄弟做的是哪个品牌的执行器?我们的产品配套用,现在用PS,我以前用过上海自仪、伯纳德。

楼主:
引用 网友B:
98大侠在米国晒太阳呢吗?
振动台这玩意得看具体测什么,指标,小到不足千克的零件,大到发动机卫星都可能 ...

是的,以前学了一些振动与波动物理学,现在和实际结合起来,需要了解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搞货车轴承故障判断设备,准备托住轴承,让轮对转动。测试轴承的温升,噪声,振动。现在温升测出没问 ...

到时候多向你学习,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基本是对的,我也只了解简单的测振,如笔式测振仪和检测的测振台。都比较小的,应该差不多是最小的了

我刚准备进入,希望可以向你学习,一起交流经验观点。

网友E:
请教振动测什么参数,是振幅、频率吗。一般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振动测什么参数,是振幅、频率吗。一般用什么传感器

振幅频率都需要,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2014-10-29):
同在做减震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