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的断丝锥取出机能不能取直径40mm的丝锥?

楼主(2012-04-11):
小型的断丝锥取出机能不能取直径40mm的丝锥?

网友:
40? 这么大的丝锥都断里头了???  可以采用焊接接长杆再旋转退出的.

网友:
用电焊吧,也可以用线切割。

网友(2012-09-29):
可以的,采用2次加工的方法.

网友:
40的应该好取

网友:
那么大的丝锥是还好吧!不过我倒想听听你那40的丝锥怎么会断了。

网友:
拿去用电火花穿孔机搞,几分钟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