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和继电器线圈串联

楼主(2012-04-11):
指示灯和继电器线圈串联,通电后指示灯能亮,线圈为什么不能吸合,哪位朋友能分析一下么??

网友:
指示灯多大的电流啊?应该是你串上指示灯之后给限流了,导致电磁铁电流太小,吸力不够

网友:
指示灯的电阻多少,可能是电阻太大了导致电路电压过低,继电器不能正常运转

网友:
串联元器件必须是完全相同才可以同时正常工作

网友:
测一下串联后的压降是多少,和线圈需要的电压比较一下就知道能不能动作了

网友:
为什么要把指示灯和线圈串联呢?一般都是并联的啊

网友:
指示灯和线圈串联后,等同于一个分压电路,线圈相当于一个电抗器,可以等效为一个小阻值的电阻。根据电路串联原理: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指示灯亮说明指示灯的阻值大,分得的电压高;同理,线圈阻值小,分得的电压低。线圈不在额定电压允许范围内,你想让它工作,除非你提高供电电压。此外,线圈工作于额定电压允许范围外,也是不允许的,容易误动作和烧毁。

网友(2015-06-19):
光知道继电器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相当于一个开关,但是不禁要问,什么场合下需要继电器啊

网友:
楼主多看看并联和串联的电流关系,建议楼主指示灯和线圈电路并联

网友:
学习学习,同时加点积分哦

网友(2015-09-28):
电磁阀不能达到它要求的电压所以没发吸合

网友(2015-10-29):
应改并联,不能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