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加工V带轮

楼主(2012-04-11):
一直在论坛默默的向大师门学习,自己也在不断的改进零件的加工工艺。曾经让我做到就头疼的V带轮如今却给我带来了欢乐,这种欢乐是别人无法给与的,这个是自己幸苦换来的成绩。即使它并没有给我的工资带来影响,但是却在我人生道路上带来了一个小小的高度,让我变得更加的自信。在论坛收获到了东西也是需要回馈的,我希望可以给正在学习的朋友提供一点点思路。
以下是铸铁V带轮的加工程序,图纸以及成品在下面,高手勿丢砖,献丑了:
O3019 (O3019)
#1=125
#2=119.253
#3=38
#4=1.62
#104=0.1
#105=0.15
#106=0
#5=3
#6=11.5
#7=10
#8=11
#9=26
#13=#3/2
#14=#8/2
#11=#14/TAN#13
#10=[#1-#2]/2
#12=#10+#11
#15=#2-[#6*2]
#16=#4/2
#17=#1-[#12*2]
#19=#17+[#12*2]
G99
G96S150
G50S1000
M8
/T303
/M3
/#100=#1-0.1
/G0X#100Z2
/G1Z-38F0.2
/G0X180Z100
T202
M3
G0X#1Z-#7
WHILE[#19GE#15]DO1
#19=#19-[#5*2]
IF[#19LE#15]THEN#19=#15
#12=[#19-#17]/2
#20=[TAN#13]*#12
IF[#19EQ#15]THEN#104=0
IF[#19EQ#15]THEN#105=0.1
IF[#19EQ#15]THEN#106=1
#21=#20+#7-#16-#104
#22=#7-#20+#16+#104
G1X#19F0.15
Z-#21F#105
G4X#106
G0U0.2Z-#7
G1U-0.2
Z-#22
G4X#106
G0U0.2Z-#7
IF[#19EQ#15]GOTO2
END1
N2
G0X#1
Z-#9
#104=0.1
#105=0.15
#106=0
#12=#10+#11
#17=#1-[#12*2]
#19=#17+[#12*2]
WHILE[#19GE#15]DO2
#19=#19-[#5*2]
IF[#19LE#15]THEN#19=#15
#12=[#19-#17]/2
#20=[TAN#13]*#12
IF[#19EQ#15]THEN#104=0
IF[#19EQ#15]THEN#105=0.1
IF[#19EQ#15]THEN#106=1
#21=#20+#9-#16-#104
#22=#9-#20+#16+#104
G1X#19 F0.15
Z-#21 F#105
G4X#106
G0U0.2Z-#9
G1U-0.2
X#19
Z-#22
G4X#106
G0U0.2Z-#9
IF[#19EQ#15]GOTO3
END2
N3
N8
M5
M9
G0X180
G97
M4 S600
Z200
M0
M5
T303
M30

楼主:
以前是上在芯棒上用割槽刀加工的,加工效率以及加工方式有很多弊端,有些棒料有硬化层有时候割刀割不进去,直接撞上去。完了,芯棒也不准了~。

网友(点评):
可否发到我邮箱,这个很好。

网友:
楼主 顶一个 很有实用的东西

游客

网友:
谢谢。

网友:
哎,你们的程序怎么都不加注释上去啊……

楼主:
加了注释就不好玩了,有些东西就是用来研究的,要有钻研的精神啊。哈哈。

网友:
  用什么刀加工的   表面质量 要求高吗

楼主:
仿形刀~表面马马虎虎~

网友A:
我也发个V型槽的程序:

O0024

G54

G97M3S500

T0101
G99
#100=28

#101=32

#102=12
#103=0.5

#105=0

#107=#101*TAN[#100/2]

#108=3

#109=-10
#120=0.1
G0X102.Z2.

G0Z-[#107+#108-#109]
G75R0.5
G75X[100-2*#101]W-[#102-#108]P5000Q2000F0.05

N1#106=[#107-#105]/TAN[#100/2]
G1Z-[#107-#105+#108-#109]F#120
X[100-2*#106]
G0X102.
G1Z-[#102+#107+#105-#109]F#120

X[100-2*#106]
G0X102.

#105=#105+#103

IF[#105LE#107]GOTO1

G0Z-[-#109+#108]

G1X100.F0.05
U-[2*#101]W-#107

W-[#102-#108]

U[2*#101]W-#107

G0X102.
Z100.
M30

游客

网友(2012-07-13):
斯沃
这个是什么软件?能说说么?

网友(2012-04-13):
你的这个程序里包括车R0.8的圆弧角了吗?

游客

网友:
程序中没我车圆弧角。翻转关冷却液是用锉刀在角上磨一下,这样相当于倒R0.8的角。嘿嘿!

网友:
M4 S6006 这句是什么用意?

游客

网友:
主轴翻转,转速600,用锉刀倒角。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是上在芯棒上用割槽刀加工的,加工效率以及加工方式有很多弊端,有些棒料有硬化层有时候割刀割不进去, ...

经过总结后现在是怎样装夹的?

楼主:
装夹仍然是这样,不过受力不一样,割刀是径向切削,现在是径向加轴向切削,受力不一样,不怕撞。

网友B:
  下次我来  自动编程    宏程序  看了我都要晕了

楼主:
哈哈~ni yong  你MASTERCA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我来  自动编程    宏程序  看了我都要晕了

你MASTERCAM吗

网友B:
   恩  还有国产  CAX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还有国产  CAXA

这两个软件你都会吗?

楼主:
厉害啊~有空教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啊~有空教教我

MASTECOME  学了 很久了  都有6年了 快忘了   CAXA   就学起来简单

楼主:
主轴翻转,转速600,用锉刀倒角。哈哈

网友:
对宏程序不太懂,楼主多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是上在芯棒上用割槽刀加工的,加工效率以及加工方式有很多弊端,有些棒料有硬化层有时候割刀割不进去, ...

这程序貌似很复杂,看似很花哨,给我感觉车这样简单的东西,弄这样的程序太长了点吧。不够简洁。
现在坛子里面都有一股宏风气了。

游客

网友(2012-06-29):
如果是同类型的零件,只要有CAD图,照样只要电脑编程一次
嘿嘿,如果皮带轮的型号有好多种,只是尺寸不一样,那么这个程序就有优势了

网友(2012-04-30):
引用 网友C:
这程序貌似很复杂,看似很花哨,给我感觉车这样简单的东西,弄这样的程序太长了点吧。不够简洁。
现在坛 ...

不错。这个倒是事实。不过需不需要宏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啦。

网友:
这活你怎摸干的,用胎还是软抓

网友:
M4 S6006 这句是什么用意?

网友:
怎么没有注解啊

网友:
下次要注解。

网友:
前面那19个#号还没说明看得头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个V型槽的程序:

自动编程也能出宏程序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自动编程也能出宏程序的么??

应该不行吧,但是听说有个专门出宏程序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吧,但是听说有个专门出宏程序的软件!

8楼的什么软件来的,搞到我以为自动生成的

网友:
楼主乃真高人也,在此学习了

网友:
看不懂啊 新手刚学中

网友:
对宏不懂,不过V槽用来练习还可以,生产不快吧?编程那么麻烦。
车了几年皮带轮,没感觉有难度啊,用V 型刀(角度小于V槽)。粗车:左斜再右斜走进去,最后精车角度。

网友:
宏程序我看不懂。做了十多年的普车。最近几个月自学了数控车。数控说明书都快被我翻烂了,终于能做一些相对简单的东西。感到很自豪。
经常来论坛里潜水。也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2012-06-28):
厉害,以后多向你学习

网友(2013-01-13):
车的不错皮带轮,我不懂得宏编,觉得宏编很强大,楼主的机器貌似也很强悍!

网友(2014-08-27):
看懂了,跟切蜗杆思路一样,左一刀右一刀。不知道你这个切出来光洁度怎么样。跟把中间余量切掉,两边槽型用点算出来切下去相比?

网友:
调用子程序可以么?

网友:
你们对宏程序的认识太过于肤浅。

网友:
我是来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个V型槽的程序:

你这个,程序自己编好,在用斯沃模拟一下是么

网友:
请教下大师们,宏程序学习该怎么入手,看书一直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
这软件不错,,,,谢谢朋友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