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PRO/E内啮合齿轮画法

楼主(2012-04-11):
设计一个四级行星齿轮减速器,外啮合齿轮会画,内啮合的不会,求高手赐教$ B8 S3 ]) o* q: N0 E

网友:
这个貌似标准库里面有,但是我现在找不到毕业设计用的标准库了,这里不能传给你了,你可以自己找一个适合自己版本的标准库。

网友:
有这么重要吗,这只是个工具而已,我一般都只是画出轮廓尺寸装上去,看看不会干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