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数车G76具体用法

楼主(2012-04-11):
广数G76具体用法
G76  P(m)(r)(a)  Q(△dmin)  R(d);
G76  X(U)_ Z(W)_  R(i)_  P(k)_  Q(△d)_  F(I)_
P(m):螺纹精车次数00~99;
P(r):螺纹退尾长度00~99;
P(a);相邻两牙的夹角00~99;
Q(△dmin):螺纹粗车最小切削量,范围00·999毫米;
R(d):螺纹精车的切削量00~99·999毫米;
R(i):螺纹锥度,螺纹起点到螺纹终点的绝对坐标值,不输R(i)时,系统按直螺纹处理;
P(k):螺纹的牙高,也就是总切削深度1~9999999,半径值,单位:毫米,
Q(△d):第一次螺纹切削深度,1~9999999,半径值,单位:毫米,,
F:螺纹导程,
I:螺纹每英寸牙数,
X   Z相对坐标;
U  W绝对坐标;

网友A:
楼主有办法让G76就走一刀吗,比如外圆刀车完毛刺,再用G76光一刀螺纹,就走一刀,有方法吗?

网友B:
P值改为1  就可以走一刀  走外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值改为1  就可以走一刀  走外行了

如果把P值改成1的话,再走会不会乱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办法让G76就走一刀吗,比如外圆刀车完毛刺,再用G76光一刀螺纹,就走一刀,有方法吗?

在末尾加一刀G32就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末尾加一刀G32就哦了

G76每刀的起点是不一样,不断往前推。厂里的FANUC OI TD 按单段时能在G76螺纹定位的地方停住,但广数停不了。如果直接按G76一开始的起点来走G32会乱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