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斜齿轮与蜗杆啮合条件问题?

楼主(2012-04-11):
请问各位大虾:
        斜齿轮与蜗杆啮合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
蜗杆只能和涡轮咬合,

网友:
注塑的要求没这么多,模数相等,齿向相反,分度线重合即可。

楼主:
渐开线斜齿轮与蜗杆啮合属于点接触,啮合时是哪个面上的模数相等?

网友:
接触面会少一些、磨损会大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