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车间,一般机器摆放间距多少?

楼主(2012-04-12):
谁知道,一般机器摆放间距多少,我现在在布置厂房,想询问一下,两台数控冲床间距多少,两台数控折弯机间距,还有普通冲床间距,电焊工操作的间距多少。谢谢

网友:
其实这个东西要看你们厂房线路插座摆放而定,再根据机床之间不要产生干涉,整体看起来舒服、空间不拥挤就够啦,至于那什么间距没有什么国家标准吧。

网友:
普通的床子得有个至少800的维修空间,弯管机就不一定了,至少左右间隙不能小于夹具离地高度吧,个人建议。

网友A:
给你来点实际的吧,你是钣金厂,不知道你的普通冲床是不是会进行流水线式的生产,如果没有或者是很少,冲床之间建议预留2~3m之间的距离,这个你应该明白的;数控冲床,这个距离就更要大点了,横向你留3m左右,纵向要在5m左右的,这个你也应该明白的,折弯机的话,就要不到那么多了 纵向留2m左右就够了,当然这个看你的产品的。个人的一些看法哈,具体的更具你实际定。如果是布置厂房,你们没有专业人,最好请人的,里面有很多讲究,不然以后生产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我大学的老师,就是靠帮别人布置厂房,给自己换车换房换老婆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来点实际的吧,你是钣金厂,不知道你的普通冲床是不是会进行流水线式的生产,如果没有或者是很少,冲床 ...

谢谢收益匪浅,,很受用

网友:
首先安放场地确定NCT是否影响周围机器。2.加工时上下料是否方便。3.给维修师傅留点空间。4.你的资金厂房多的话尽量留

网友:
(1)车间设备、设施布局(以活动机件达到的最长范围计算),小型设备应不小于0.7m,中型设备应不小于1m,大型设备(运输线视同)不小于2m
(2)加工设备与墙、柱间距(以活动机件达到的最长范围计算),小型设备应不小于0.7m,中型设备应不小于0.8m,大型设备应不小于0.9m
(3)作业空间(设备间距除外),小型设备应不小于0.6 m,中型设备应不小于0.8m,大型设备应不小于1.1m。
(4)高于2m的空中运输线应有牢固的护罩(网)

网友B:
首先应按照剪、冲、折的顺序摆放,这样方便生产,其次机台的距离,要视场地的大小安排及加工材料的大小,普通冲床的距离要2M左右,数控冲床的空间比较大,至少要5M,方便材料的周转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应按照剪、冲、折的顺序摆放,这样方便生产,其次机台的距离,要视场地的大小安排及加工材料的大小,普 ...

我们做流水线生产,你给的普冲距离太大了,那种距离适合大吨位的

网友(2012-07-03):
感觉你若是做流水线生产,建议地基采用分段式建造。将设备地基分块隔离,这样中间有缓冲带的话,间距近了也影响不大

网友:
这个布局应该和工厂生产产品有很大关联吧

网友(2021-01-13):
引用 网友A:
给你来点实际的吧,你是钣金厂,不知道你的普通冲床是不是会进行流水线式的生产,如果没有或者是很少,冲床 ...

回答很赞,里面有亮点!·~

网友:
我也想了解这方面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