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形螺母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2-04-12):
1,盖形螺母内孔比外孔大是怎么加工的,是铆接吗?
2,笔记本盖打开时候那个阻尼效果是什么部件,

网友A:
首先加工相同大小的孔,然后用镗刀加工内孔,最后加工螺纹

网友:
后面那个相当于退刀槽,可以用内沟槽刀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加工相同大小的孔,然后用镗刀加工内孔,最后加工螺纹

图中那个锥角最大半径好像比螺纹孔孔径大?怎么加工的?

网友:
钻螺纹底孔,再内圆车刀车退刀槽,加工螺纹。后面的锥角应该没用作用吧,只是底孔钻头的孔吧。

游客

网友:
如果是底孔钻头钻的话,应该不是照片上的那种形式吧?

网友:
免费为你提供厂房出租出售信息查询
免费为你提供寻找厂房、推广厂房服务
专线电话:(+86) 400 8866 023
重庆厂房网cqcfw.com帮助全球工业企业在重庆快速建厂

网友:
盖形螺母都是组合而成的。

游客

网友:
同意

网友(2012-06-09):
我发现不少工艺方法的讨论,忽略了批量的前提,不同批量往往工艺方法有很大区别。希望今后本社区讨论工艺方法时不要忽略批量。

网友:
能不能里面型腔是毛坯成型的呢?这样只要扩个底孔攻个螺纹(或者直接攻丝)就成了。

网友:
{:soso__13029567657753341724_2:}看看学习

网友B:
实际批量制作是两件组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批量制作是两件组合的

这与批量没有关系,主要还是看其用途我们生产的M16盖形螺帽是不允许组合焊接的

游客

网友:
非标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