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上下两半的球瓦,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2-04-12):
我想做一个上下两半的球瓦,把球给抱在中间,任意的位置都可以把球给抱死。
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做这个球瓦。

网友A:
看做什么用的,一般的锡青铜材料可以。

网友(点评):
那要是用H62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做什么用的,一般的锡青铜材料可以。

滑动轴承的常用材料是锡青铜润滑性能好,强度不好。你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