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线和跨棒距哪个测的齿厚最准确 ?

楼主(2012-04-12):
它们反映都是齿厚,那么斜齿轮哪个从理论上或是实际工艺更能准确反映齿厚?另外检测中心测齿厚准么?希望各位大师能从个方面多多指教!假定螺旋角30以内,使用高精度的量球~~~~~~~~~~~

网友A:
跨棒距测得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跨棒距测得比较准确。

请问有什么依据么,谢谢~~~~~~~~~~~

网友:
只量过直齿.斜齿真没量过.潜水等待高手

网友(2013-01-02):
模数<0.5用跨帮距,斜齿轮齿宽小于法向公法线长度乘以螺旋升角的正弦用跨帮距,书上有介绍。

网友:
跨棒距能把公法线放大

网友(2013-05-31):
跨棒距比较准确!高精度齿轮都要求按跨棒距分组。另外,检测设备的M值精度取决于设备的精度!

网友(2016-07-13):
个人觉得公法线比较准

网友:
这个和模数有关系,模数不同,测得方法不同,手册上有说明,机械手册第十四篇

网友:
各厂有各厂的习惯,用习惯了,就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