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二手线切割的经历

楼主(2012-04-12):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转让二手线切割的信息,跑到人家那里看了一下,发现机器挺新的,像是没怎么用。

那家伙要一万九,我花了500块钱请人换了新导轮,新皂化油,帮我切了个直径10mm高25的圆柱,(自己不会弄)。那家伙量具也不提供一个,我带回来用数显的卡尺量的直径最小是9.73mm最大是9.81mm,切的表面的条纹也很明显,很粗。我感觉那机器精度应该不行。

大家发表一下买二手机器的看法吧,怎么样能买到好的机器?

网友:
买二手设备,普遍地说,一般都是有什么问题的,如果你懂大修的话一般情况下,主要看看导轨有没有划痕啊什么的,如果导轨没什么问题,就敢买下来,自己修.水平高的,能修到保证精度。没有大修经验的,最好买新的。

游客

网友:
卖机床的到处都是,怎么样能选到好机床呢?

网友A:
但你说的带回来自己量的尺寸差,这原因多了,可能编程序没考虑查量补偿,你主要看的是这活加工完了,圆不圆?  你说的切割痕迹粗,那可能是线选粗了.....

网友:
第一是丝杆间歇有问题,第二是钼丝粗了,第三是速度偏快

游客

网友:
钼丝是用的旧的,速度在控制柜上面调的是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你说的带回来自己量的尺寸差,这原因多了,可能编程序没考虑查量补偿,你主要看的是这活加工完了,圆不圆 ...

对啊,我看他的椭圆度嘛。

网友:
买二手设备,普遍地说,一般都是有什么问题的,如果你懂大修的话一般情况下,主要看看导轨有没有划痕啊什么的,如果导轨没什么问题,就敢买下来,自己修.水平高的,能修到保证精度。没有大修经验的,最好买新的。

网友:
切个八方试一试,这个最能说明问题

网友:
那里产的。。。。。。。。。。。。。。

网友:
买二手设备,就是要那种废铁价的,买了才有意义。。。

网友:
最近想买一台滚齿机。。。。。。。

网友:
想必你请的那位也不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