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用无心磨加工能否保证加工要求?

楼主(2012-04-12):
现有一批零部件需加工,光轴长130mm需加工至(直径16h6 mm 圆柱度0.005 圆度0.004 )材料:20CrMn 表面需要渗碳(深度约0.4)和热处理大约到HRC  60 两端打中心孔 日需加工5000支左右 。

请问如何加工 ?如不采用中心孔,用无心磨加工能否保证加工要求?

网友A:
直接用无心磨不能,热处理后或多或少都要变形,应该外圆磨粗磨后,用无心磨。

网友:
楼上的哥们说的有道理·顶下·5000支压力不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无心磨不能,热处理后或多或少都要变形,应该外圆磨粗磨后,用无心磨。

无心磨后能否保证圆度和圆柱度,能否推荐几种无心磨床

网友:
随便找个台湾的18型的无心磨 就可以做了

要求不高,简单的

网友:
要求不高,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