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2-04-12):
(图片)

网友:
操,这个东西太猛了,什么材料呀楼主,一般的床子是弄不出这样的东西的

网友:
好像是先加工后在焊在精车希望楼主发放全部内容

网友:
应该是一刀干下来的...如果焊上去的话,保证不了形位公差.

网友A:
非电解镀镍是怎样的?
镀镍磷?

网友:
车床可以做,只是太浪费材料了

网友:
棒料车出来然后切断。

网友:
我不会,我也研究一下

网友:
天哪,肿么有这样的高级东东,等高手来答

网友:
这个 要求 这么高  应该要先焊接在加工吧 如果是整体的 话  一般的床子 是加工不出来的

网友:
仪表车床车轴后组合12的盘。

网友:
先车右边的部分  然后焊接  再装夹右边车左边的大圆  不知可否 ?

网友:
嘿嘿,我来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偷学一下

网友:
又小,精度又高,普通加工方法效率不高

网友:
工件这么小,要求这么高,Φ12的圆只有0.3的厚度!这。。。。等高手,学习下

网友:
看你右视图应是焊接   但是精度不容易达到;如果复杂些,先加工棒料,左端留余量,与圆板毛料背面焊接;再上机加工做出4.4的尺寸,然后焊接,背面加工做出4.7

游客

网友:
他那个侧视图也可能是日本画法

网友:
看到的太少了。。。

网友:
直接成型吧。。。。。。。。。。。。

网友:
建议整体落料,尺寸12后面留有一段直径4厂10mm的棒料,然后用车床加工直径12的右边,在反过来加工左边,要求比较高建议分粗车、半精车2次,精车至成品,这样能保证形位公差的要求。

网友:
点焊应该可以的吧,好像点焊变形没那么厉害

网友:
楼主,你这件,强度大的话,可以考虑压铸,再精加工,加工时还要时效处理才能保证加工精度!

网友:
估计是数控的活 ,希望你发布全部的材料  另外关于锥度 要求可能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电解镀镍是怎样的?
镀镍磷?

应该是化学镀镍    吧

网友:
怎么看也不像机加工做出来的

网友B:
走芯  机  应该  可行

网友:
这个我估计应该是压铸毛坯,基本成型。最后上磨床还差不多。上车床,行位公差太难保证了。

网友:
数控车加工很容易
一次加工各外圆

网友C:
这个数控车床上好做啊

网友:
不可能是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数控车床上好做啊

不敢苟同
0.3的直径12尺寸,割断的时候会变形的。

网友:
不太好加工啊

网友:
这种零件太变态,0.5怎么干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芯  机  应该  可行

走芯机是啥东东

网友:
焊接保证不了精度了··估计是棒料加工完后再另加工吧

网友:
如果是一般钢料批量加工用单轴六角自动车,一件30秒左右。铅黄铜15秒就够了。

网友:
棒料车完切断,然后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