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4的螺纹在数控车怎么上车

楼主(2012-04-12):
我要在车一G1/4的外螺纹在数控车上怎么编程。急!

网友:
这么问是学不到东西的。应该自己先试着编编,然后有问题时再来问。
PS:去翻翻系统手册里怎么编车螺纹的程序的。

网友:
它是一个英制管螺纹,需要查表得知各个尺寸的技术指标然后再运用数控代码编制并且合理切削等

网友:
机械工人切削手册上面有的啊   找到后上面告诉你螺纹外径多少   小径多少   还有螺距    不就好了吗

网友A:
英制管螺纹 G1/4-------19牙   螺距1.337   大径13.157

G0    X14   Z2        ;
 G92 X12.4 Z-25 I19;
        X12           I19;
        X11.7        I19;
        X11.5        I19;
G0 X15 Z5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制管螺纹 G1/4-------19牙   螺距1.337   大径13.157

G0    X14   Z2        ;

是带锥度的。我昨天做了。是一寸18呀。用ZG1/4的板牙试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带锥度的。我昨天做了。是一寸18呀。用ZG1/4的板牙试的。

不知道错了没有.cuol l my

网友:
用普通螺纹指令就好吧算出了 螺距用G92 X_Z_F133.7应该可以。

网友:
螺距1.337 ,  用转进给,F1.337,Z=1.337*19

网友:
G是直管螺纹,别误人子弟了。

网友:
直非密封英制管螺纹

网友:
首先把螺纹的参数弄清楚。然后用G76加工。慢慢的把参数带入固定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