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凸模零件的机加工工艺路线

楼主(2012-04-12):
求此凸模零件的机加工工艺路线,有人认识这个凸模零件吗?

网友A:
首先要知道什么材料,多大的量,才能考虑工艺。

网友:
不知道你的设备是什么哈,我只以我做过的说,先下料(这个料已经是进行过热处理的,直接有线切割),下料之后,就已经把外形加工出来了,然后上铣床钻孔和攻牙,呵呵,就这么简单的

网友B:
其余0.63!这样的话外周估计要磨。但是如果毛坯热处理有一定的硬度,铣的话应该也能达到,只是寿命可能不会非常好。
不知道材料热处理及毛坯的情况下,试着排下:
锻件——粗铣面及四周——热处理HRC30~40——精铣底面及35宽度的两侧面——精铣顶面及R22和R10两凸轮面及钻孔倒角铣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知道什么材料,多大的量,才能考虑工艺。

材料如果自选呢?     就中批或者大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余0.63!这样的话外周估计要磨。但是如果毛坯热处理有一定的硬度,铣的话应该也能达到,只是寿命可能不会 ...

这个零件一般用于什么模具?

游客

网友:
我不知道。0.63的粗糙度是图纸上有的。

网友:
1-注塑模-型腔镶芯。2-冲模镶芯。铣之后要磨,要抛光。工艺没什么。普铣,数控都可以干。如图不做倒角。就是冲模镶芯。

网友:
外形下料,攻螺纹,热处理,两面光出,做夹具,批量外周CNC精加工完成!

楼主:
谁能知道这个零件用于什么吗?

网友:
考试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