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门的加工工艺是怎样的?

楼主(2012-04-12):
由于气门的锥面(30º、45º)很容易磨损,现在想修气门的锥面。不知道有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A:
情况好像说的不太清楚哦,什么发动机,很容易磨损肯定不正常,不知道是怎样的磨损?进气还是排气?麻点还是凹陷,如果是轻微的麻点可以光磨修复,磨损太厉害就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情况好像说的不太清楚哦,什么发动机,很容易磨损肯定不正常,不知道是怎样的磨损?进气还是排气?麻点还是 ...

那光磨修复的是怎样的呢?最好具体点,谢谢。

网友A:
这个找本常见的修理书籍上面一般都有介绍,有条件的话用气门光磨机按角度修磨,没条件而气门磨损又不是很厉害的话也可以夹在台钻上慢慢修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找本常见的修理书籍上面一般都有介绍,有条件的话用气门光磨机按角度修磨,没条件而气门磨损又不是很厉 ...

谢谢了,我们这边的气门都是柴油发电机组上的大气门,现在准备买台万能工具磨床来磨气门。

网友B(2012-06-13):
先要确认一下是进气门磨损大还是排气门磨损大。如果很容易磨损,气门质量或匹配肯定有问题,即使修复了锥面,又很快磨损的,修复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要确认一下是进气门磨损大还是排气门磨损大。如果很容易磨损,气门质量或匹配肯定有问题,即使修复了锥面 ...

由于我们是燃气发电机,气门很容易就磨损的,所以想把磨损气门的锥面进行修复。现在准备用万能工具磨磨气门的锥面进行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我们是燃气发电机,气门很容易就磨损的,所以想把磨损气门的锥面进行修复。现在准备用万能工具磨磨气 ...

明白,燃气发动机的气门和座圈是干摩擦,不如柴油机的状况,缺乏碳灰的润滑,最好确认一下锥面有没表面处理过

网友C:
有做过热处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做过热处理么

磨损的气门是堆焊上去然后再直接拿来磨的,没经过热处理。

网友C:
还是没弄明白,不过我们这气门出现过故障,最后整改的是供应商,好像是调整了主锥丝和轴承吧。毕竟不是我整改的只是了解到了这么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弄明白,不过我们这气门出现过故障,最后整改的是供应商,好像是调整了主锥丝和轴承吧。毕竟不是我整 ...

我们这是燃气发电机,气门的磨损比柴油机的严重,所以想把报废的气门通过在气门的接触面上焊接,再拿到万能工具磨上加工一下,这样就又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