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光电,但不知道用什么样式的?

楼主(2012-04-12):
如图  小车搬运货物  。请问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 控制小车离货物的距离,保证小车不撞到货  。

在距离50mm左右的时候就可以停止,想用光电,但不知道用什么样式的。

网友:
在货物前面拉一根绳子,小货车碰到绳子,绳子拉动程开关,行程开关动作报警就可以。

网友A:
推薦用基恩士的區域光幕

网友:
用行程开关貌似就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没必要设计的很复杂,行程开关足够了!主要是省成本。

网友:
你这个货物的位置是有规律的呢,还是没规律的?问题描述不够清楚。

网友:
行程开关可以的,,,,,,,,,,,,,,,,,,,,,,,,

楼主:
货物大下是没规律的  有的大有的小  原则是不轮货多大 每两个货之间的间距都在50mm左右   货物上加东西不现实 要求小车不能和前面的货物有接触    我想采用感应原件  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网友:
省钱的话,小车上加行程开关,
想适用范围广,找做传感器的选一款可测距离的传感器。

网友:
行程开关可以实现度,它属于接触式的,就是说只有小车碰到行程开关或是行程开关碰到货物就停止的。也可以用接近开关或叫接近传感器,该传感器对不同金属的感应距离是不一样的,比如对铁的感应距离就比铝材料的远一些,或是说对铁材料更敏感一点吧。。。传感器是不需要接触的,无磨损!

网友:
用接近开关就可以,,,,,

楼主:
接近开关的有效行范围那么大的吧  货物高度方向有1500左右高的 就算有那么大范围的光电  要怎么安装呢 所有原件都要求在车体内部

网友:
光电的有延迟,如果速度太快,可能会不准确
用形成开关开始可以的
或者可以用机械限位开关,到了50米就碰到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薦用基恩士的區域光幕

基恩士的东西是不错
就是太贵了

网友B:
用红外感应开关就可以了  只是距离不能控制在50mm
           貌似我们两个在做同样的一个方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红外感应开关就可以了  只是距离不能控制在50mm
           貌似我们两个在做同样的一个方案嘛

请问您做的是什么  还望指导

网友:
红外反射式淘宝多的是

网友:
小车架行程开关,行程开关触头带杠杆的那种。

楼主: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  货物每包都不一样   行程开关怎么加 加在哪?加在货物或者托盘上都不现实 再上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