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转子靠什么驱动?

楼主(2012-04-12):
哪位知道陀螺仪转子靠什么驱动?是电池吗还是象电机一样用电磁磁场驱动或用电刷。

网友A:
种类非常多,有电驱的,有气驱的,还有好多,启动类型有多种,按启动速度要求,有快速启动的,有一般的,快速启动的,有一个发条,先‘弹’起来,再电转换,

有书,大虾可以看看,挺有趣的,讲惯性导航的书就介绍这个,

网友:
哦?有时间去瞅瞅。大侠知道的真是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种类非常多,有电驱的,有气驱的,还有好多,启动类型有多种,按启动速度要求,有快速启动的,有一般的,快 ...

谢谢回复,我看了一些资料;我想知道的是转子和支架都是需要动平衡的,驱动的装置怎么安排,好像不应该有电线之类的东西,影响自由平衡。我不懂,随便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