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简单的机加工办法让它变直?

楼主(2012-04-12):
如图是一个管子,有些弯曲,我画的稍微有点夸张,实际弯曲情况没有这么大。

求问高手,有没有办法通过简单的机加工办法,让它在加工后变直?求高手指点!

网友:
校直机
你的帖子长度不复合要求

网友:
做一根轴,与它配合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
用火烤烤不行吗?非要机加工吗?

网友:
2楼的比较靠谱,应该弄一个硬度比较高的轴,配合下。

网友:
有现成的矫直机  要不要试下?

网友:
楼主没说明管子是什么材料的,大家也不好说用什么方法加工比较靠谱了

网友A:
夹在车床上车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在车床上车一刀。。。。。。。。。。

我就是想夹在外圆车床上车一刀,这样会不会让直度好一点呢?

网友:
麻烦问题描述详细一点了,无厘头的问题,怎么回答,,材料,多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夹在外圆车床上车一刀,这样会不会让直度好一点呢?

那内圆柱面呢?
恐怕没发车了,镗的话就划不来了吧?
还是试试矫直机吧

网友:
估计不是钢材或较硬的金属材料,268mm也不是很长,形变也不会很大,普通的校直就可以满足,除非是直线度和同轴度要求比较高。
校直机,普通校直,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