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视图的转换,请教

楼主(2012-04-12):
向大侠们请教一下  从零件图中如何直接转换成剖视图?为什么我只能在工程图中可以画出剖视图,而不能从零件图中直接转换成工程图的剖视图?大致是:零件图到工程图剖视图

网友A:
你是用的什么软件啊?三维软件都有剖视图功能的,你可以在软件帮助文档里找找,那里面讲的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什么软件啊?三维软件都有剖视图功能的,你可以在软件帮助文档里找找,那里面讲的很详细的。

我用的是Inventor     在工程图中我知道怎么剖视图      就是不知道在工程图中的基础视图怎么能变成剖视图

网友:
首先剖切方向和剖切的位置概念要搞清楚

网友A:
你可以多创建一个基础视图放在图框外面,然后把这个基础视图剖成你想要的,放到图框里面。能理解我的意思吗?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多创建一个基础视图放在图框外面,然后把这个基础视图剖成你想要的,放到图框里面。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

这个方法我试过了  但是不行   我就是在零件图中直接剖开   但是在工程图中又是整体的图形,而不是剖开的

网友:
哦,你是要在三维状态把它剖好,然后到二维里面直接就是三维剖过的状态啊?为什么要这样呢,二维里面做的才是剖视图,你在三维里做的是四分之一视图、二分之一视图,类似这些的。到二维里面当然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