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L渗氮厚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2-04-12):
请问专家   316L渗氮厚度能达到多少,谢谢

网友(2015-03-03):
快三年过去了,问一下楼主,当年的问题解决了吗?316L渗氮之后的性能什么的还有过研究吗?

网友:
316L 不锈钢可离子渗氮,不锈钢渗氮后耐蚀性大幅下降,耐磨性上升。

渗氮厚度会随渗氮温度的升高而加深,渗层硬度会下降,
渗氮厚度随渗氮时间的延长,渗层深度加深,渗层硬度会下降

渗氮厚度增加,将会使零件的韧性明显降低。

网友(点评):
这个耐腐蚀性不会下降到还没38CrMoAl高吧,这个工艺本身有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