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球的钣金是怎么作的.展开图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2-04-12):
请教下大家,圆球的钣金是怎么作的.展开图是什么样的?

网友:
圆球是不可展的曲面,只能考虑塑性变形方法实现。

网友:
谢谢加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用两块板呢?

网友A:
你用这个准备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这个准备干什么?

别人问我我不知道,所以请教下大家

网友B:
去买个橘子,或是柚子。想知道真正的圆展开式啥样子,就挑一个尽量圆的橘子或是柚子。用刀划开成几块剥开就是你想知道的图形了

游客

网友:
这个方法高!!!新手的话更能理解
这个办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买个橘子,或是柚子。想知道真正的圆展开式啥样子,就挑一个尽量圆的橘子或是柚子。用刀划开成几块剥开就 ...

反正也是想知道,没有具体要数据。那样更加通俗易懂。要是实际的话可能的话分解的块,就像橘子切的刀数要更多那就更加接近你想知道的图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就用两块板呢?

球罐按经线法近似放样下料的构件。球面为不可展曲面,因此分近似法和热胀冷缩拱曲法两种放样方法作展开图计算。经线法近似放样是将球面的经线方向分成若干等分按多边形来计算下料,按此制作后是多边形的近似球面,外形不够美观,但具有加工简单、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不高、成本低等优点,等分数较大时,可接近球状。

网友:
两块板是两个半圆,能够从冲压件得到,也可以从压型中得到

游客

网友(2012-06-22):
用旋压好点 就是要开模具

网友(2012-05-03):
展不开的,可用放样或是冲半球焊接后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