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机械之木工雕刻机控制方式

楼主(2012-04-12):
人们都知道木工雕刻机是自动的,但即使全自动也是需要操作才能运行的。那么作为高科技产物的数控木工雕刻机,其运行控制方式有哪些呢?恐怕很多人不清楚,或者说会用但不知道具体的控制方式有哪些。
木工雕刻机控制方式现在可分为三种,有很多客户也许还不是很了解,其实更多的了解木工雕刻机可以方便您以后更好的使用驾驭它,废话不多说,下面就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木工雕刻机采用单片机的控制,这种控制器可以在雕刻机工作的同时进行排版,但不能关闭电脑,这实际上相当于节余一台电脑,并减少了电脑的误操作而造成的废品。
2、采用USB口传输数据,系统有着32M以上的内存容量。只要保存完文件,就可以马上完全脱离电脑、关闭电脑或进行其它排版。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木工雕刻机的工作效率
3、所有的运算工作有电脑控制完成,雕刻机在工作时电脑处于工作状态,无法进行其它的排版工作,这样可能固电脑的误操作而造成废品。
为了让您的数控木工雕刻机更好的为您工作,更大的提高木工雕刻机工作效率,客户还需要在平时的使用中更详细的了解木工雕刻机的性能和特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使用木工雕刻机。

楼主:
高科技,需要高精度雕刻机设备缔造。

网友A(2012-09-12):
我是做木雕刻的,现在的雕刻机就是有一个缺陷,毛边多难清理!

网友(点评):
毛边多跟刀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2012-12-04):
更大的提高木工雕刻机工作效率,伺服电机的应用除了上面所说的性能优点之外,还添加铣方槽,铣深浅槽、铣各种复杂形状工艺等。ATL爱德利伺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木雕刻的,现在的雕刻机就是有一个缺陷,毛边多难清理!

嗯,比起纯手工共雕刻确实效率有很大提升,经过后期的毛边修复还是很有价值的。我们是做三维扫描的。希望能对木雕这行有所帮助。有机会多多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