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的系统可以安装UG 吗?

楼主(2012-04-12):
  大家好 ,我现在的是WIN7的系统,不知道能不能安装UG, 如果安装错误的话会很麻烦的,大家有没有用WIN7安装UG的呢?能安装吗?谢谢

网友:
能装 需谨慎  最好找个懂得人给你装   我刚开始装的时候没装好  又重装的系统

楼主:
我的是6.0 的和7.5的  不过我有安装教程,我以前在实验室里装过很多的UG,不过那些全是XP系统的,我自己的电脑还不敢用来做实验

网友A:
我的电脑wen7、装的是UG8

网友:
行的,我64位的都能,是7.5的…

楼主:
嗯,好的,谢谢,安装方法应该是和XP 的是一样的吧?

网友:
楼主,win7装UG是没问题的!我的就是win7装的是UG6.0只不过是安装过程比较复杂、要按照一些步骤来慢慢做而已!

网友:
必须可以啊,我的就是WIN7,装的7.5,你就按着他告诉的操作步骤来就行了

网友B:
没问题,我电脑就是w7的,装了nx7.5,没问题,就是要把电脑时间改为2006年就行了!!!

网友:
求回答,32位的WIN7装哪种?

楼主:
我的是64位的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安装

网友(2012-05-17):
可以安装

楼主: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nto advertising?

网友:
低版本的估计不能装吧

网友:
可以的,我的也是win7的64位系统装的是8.0

网友:
6.0好像用win7比较好

网友(2012-08-08):
俺们老大就是用WIN7的系统安装UG 7.5

网友(2012-10-17):
不要改时间,很容易安装

网友:
可以的!不管是32位还是64位都没问题!

网友:
怎么 装啊??急求啊。。。。

网友:
可以安UG7

网友:
win7必须是专业版或是旗舰版的。家庭版的不行,可以装7.5

网友:
没有问题的,我装的UG8.0.

网友:
没问题  很轻松。。。。。

网友:
我在XP系统上成功安装了32位的UG8.5,WIN7倒是没有装过,不过WIN7支持64位的。

网友(2013-01-02):
我是win7 32位的系统 安装UG5.0  7.5 很很顺利  网上有视频

网友(2013-03-02):
能装,昨晚我才装了个,系统64位的WIN7

网友:
我们现在学的UG3.0.window7系统安装不上那。大神指教啊

网友:
可以安装,建议win7装6.0以上版本的。
以前我装5.0的出现用户名是中文的错误,后来是另建用户解决的。
最近重装系统装了6.0的,没出现问题,完美运行
建议装之前网上看看UG安装视频

网友:
可以,我两台电脑,一台32位的,一台64位的都可以装,应该是32位的兼容性好些

网友(2013-04-01):
嗯嗯,可以的,我装的是8.0,还算顺利

网友:
可以的啊。。。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肯定可以装啊

网友:
我装过7.0和8.0  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我电脑就是w7的,装了nx7.5,没问题,就是要把电脑时间改为2006年就行了!!!

为什么要改为了2006年呢?

网友:
请问有没有win7装UG7的教程啊?今天装了几次都是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你看一下教程就行了啊

网友(2013-05-12):
可以的装4.0就没问题 呵呵 我装过的

网友:
我用的win8,ug8安装没有一点问题。完全兼容

网友:
有没有下载地址啊??

网友:
可以装的啊  但是我不会装啊  我是下的破解版的

网友(2013-07-06):
我也WIN7的系统的,  各位大哥哪有下载的呀?

网友:
ug7.0使用中!

网友(2013-10-19):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wen7、装的是UG8

怎么装啊,教我

网友:
能,用高一点版本!

网友:
我现用的是WIN7 64位旗舰版系统,装的是UG8.5,启动UG8.5的时间为3秒。

网友C:
其实不用改日期吧,我装了三个 win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用改日期吧,我装了三个 win7的

一台电脑可以装上两个不同版本吗?

网友:
当然可以。网上搜下资源就有了。要注意你系统是32位还是64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