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到面的高度的测量,需要什么工具呢?

楼主(2012-04-12):
点到面的高度的测量,需要什么工具呢?

网友:
高度尺,三坐标看你要求的精度,以及点和面的位置关系了

网友:
二次元(两坐标)    三次元(三坐标)

网友:
精度要求?钢尺,高度尺,投影仪,三坐标,LVDT+量块

网友:
这个问题范围比较大啊。测量手段很多啊。

网友:
超声波探伤仪ouyatu.com前来支持一下

网友(2012-07-24):
你这个点是实际存在的点还是虚拟点?如果是实际点的话方法有很多,如果不是那麻烦大了。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个人认为是用LVDT测量,其原理是将电压值转换为位移值,其精度绝对的高,我们公司就是用这个的。

网友:
点到面有很多种方法的。 工件不是很复杂, 就用测高仪,测量速度非常快而且精度很高。复杂工件就用三坐标,速度没有测高仪快。   这些都是高精度检测用的。

网友:
确实。 手段很多!  简单快速就用测高仪,复杂工件就可以看看三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