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批瑞典耐磨钢,寻合适的钻头和丝攻!

楼主(2012-04-12):
求能加工瑞典耐磨钢的钻头和丝攻

本人最近要加工一批瑞典耐磨钢(瑞典悍达品牌),硬度在布氏600,需要线切割割成60见方,厚度在25毫米,然后六面上平面磨床加工,公差都在正负15丝。以上还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在钢板上加工2个16毫米的螺纹孔,且孔口1.5毫米倒角。这种硬度不知道用什么钻头、倒角刀、丝攻去加工,求加工这种硬度的刀具,如有其它加工方式也不胜感激!
 谢谢!
联系人:顾经理  电话:18616873630  区域:上海浦东

网友:
你直接去问山特维克刀具的销售工程师,他们会推荐

网友:
刚查了下  布氏硬度600相当于洛氏硬度56度左右   这个硬度钻孔应该没问题   倒是螺纹不知道怎么搞了   等高人解答!

网友:
我们的都拿去外协啦,具体啥刀具也很想知道啦

网友:
实在是没则就放电了,做螺纹电级用火花机打吧,倒角要求不高就手工气动磨棒倒。工件孔倒角作用应该是让位用,估计要求不高?

网友:
我给你型号;钻头-osg-SH-DRL钻头。丝锥-osg-vx-ot。倒角刀。德国-帝克斯。你看看吧。

网友:
应该还是没有很大的问题,用加工中心加工,孔和螺丝孔,都用硬质合金刀具加工就没有问题。

游客

网友:
螺纹是M16,比较大。应该用硬质合金刀具做车削也可以加工的。
不知道硬质合金丝锥怎样?

楼主:
我试过很多硬质合金的钻头及丝攻,效果一点都不好!osg的钻头加工不到10孔,螺纹加工2个就裂了,钻头加螺攻4000多块钱没了。有没有更好的钻头或则丝攻,是否有好的螺纹刀片进行铣削加工?望高手帮助!急!

网友:
hardox550...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9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30000 字节

网友:
钻头用硬质合金的问题不大,牙用铣牙刀来铣削加工,这么硬用丝锥一定不行,倒角用上刀片式倒角刀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贴貌似我回过的,怎么没了。
这个东西硬度很高,合金钻头能钻孔,但是寿命奇差,丝锥估计搞不动,只能用螺纹铣刀,寿命也不会好,倒角的话建议整体的吧,装刀片的很容易崩。
总之,加工没问题,就是代价昂贵啊。

网友:
试用下住友的硬质合金涂层钻头看

楼主:
这个贴貌似我回过的,怎么没了。
 这个东西硬度很高,合金钻头能钻孔,但是寿命奇差,丝锥估计搞不动,只能用螺纹铣刀,寿命也不会好,倒角的话建议整体的吧,装刀片的很容易崩。
 总之,加工没问题,就是代价昂贵啊高手您估计加工这样一个工件的话,需要多少成本?

大师!那您看加工两个螺纹孔的成本带该需要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贴貌似我回过的,怎么没了。
 这个东西硬度很高,合金钻头能钻孔,但是寿命奇差,丝 ...

别叫大师,不敢当的。这年头大师的“待遇”就快跟专家一样了。
因为刀具价格不菲,寿命不长。所以刀具成本会出入非常大。按钻头10个孔的寿命,铣刀30个孔,倒角刀按100个孔计算的话,两个孔的刀具成本就要大概500元左右了。但是如果钻头和铣刀的寿命增加一倍的话,两个孔的刀具成本差不多降低一半。但是再好的寿命也不可能一次加工1000个孔的,所以两个孔的刀具成本300元是肯定要的。

网友:
查了下应该是Hardox600,这么高的硬度几乎只能用硬质合金材料的钻头和丝锥或者螺纹铣刀,如果国内有较好的电火花攻丝或者螺纹磨也可以试试。楼主如果床子合适,我的建议是用螺纹铣,那种攻、钻、倒角一次完成的,并且是有3个左右的切削刃的内冷涂层螺纹铣刀(如果盲孔的话),也许单支价格会很高,但节省了硬质合金钻头、倒角刀的费用,并且省工省时,这样成本很可能就会降下来。附一个电火花攻丝的视频。

网友:
放胆用贵一点的。。。。。

网友:
银子足够的话,可以试试英国dormer 整体硬质合金钻头和螺纹铣刀。dormer在钻削和整体铣削刀具方面还是挺可以的。可以考虑联系我。

网友:
建议用某些相对小的公司的钻头,短合金钻,专门争对耐磨材料的,像我公司加工S21800材料就是用的这样的合金钻,加工深度35MM,可以加工700个孔才更换,价格相对某些大公司的还便宜。
丝攻建议用EMUGE的,加EMUGE攻丝专用微调刀柄。我公司正在使用,效果非常好,M8的丝攻加工铸造奥氏体不锈钢,可以加工1000个孔,深20MM。
我公司有案例。螺纹铣刀加工高硬度的,个人建议不合适成本较高,我公司试用过铸造奥氏体不锈钢,只加工了15个孔,刃口就磨损。

游客

网友:
“这不坑爹嘛”呵呵~
HRC56的硬材料你让人家攻丝?这不坑爹嘛。知道EMUGE的螺纹刀具好,但是你问问EMUGE的技术人员,敢推荐这么做吗?EMUGE的螺纹铣刀嘛,我看行。

网友A:
建议,改变工艺。先热处理,使钢件变软,加工完螺纹后,再热处理到需要的硬度。再加工其他的。

网友:
我也在学习的过程中,前辈们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改变工艺。先热处理,使钢件变软,加工完螺纹后,再热处理到需要的硬度。再加工其他的。

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用进口的材料了。

网友(2012-12-13):
日本马扎克(MAZAK)品牌设备销售,有机会合作可以联系。
金承诺实业上海办室处
薛顶山13916860973

网友:
请问攻丝的问题解决了吗?
有什么 能和大家分享的经验吗?

网友:
反正省不下钱。合金钻头打孔,火花机套丝吧。螺纹铣成本实在太高了

网友:
钱是省不了的,找大公司寻寻就可以了,他们会给你方案

网友: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