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排水不畅,求助

楼主(2012-04-12):
厂里有两台线切割现在怎么水老溢出来,下水管就是不出水,换了新管子还是一样,通通又没有垃圾。后来发现是机床出水口老憋气,然后水就流不下去到除漏了。

哪位大侠能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A:
压缩空气反向吹一吹

网友:
加大出水口,最好扩成喇叭形的。另外在管子中间放一根细铁丝,不畅时上下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空气反向吹一吹

     换新管子的时候也堵用压缩空气吹了一下好了几天,后来又这样了
   现在我想在下水管子上端接一个三通头,一头接机床下水口,一头接水管还是放入水箱里,还有多出来的一头接水管子竖在机床上,孔口略高于下水口用来出气,我是想到在医院挂水时盐水瓶上会多一根管子用来出气想到的
    因为厂里没用这么小的三通管等买,不知道这个想法行不行
    在厂里和在外斜单位都看到有线切割水溢出来流到水泵上,水泵烧坏了的现象

网友:
顶顶贴,了解下结构,对自身也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新管子的时候也堵用压缩空气吹了一下好了几天,后来又这样了
   现在我想在下水管子上端接一个三 ...

如果吹过之后好一段事件又坏,证明铁屑杂志太多,应该将进水口提高而且加粗过滤。
打点滴的管子应该在这里不合用,因为那个管子相当于在密封的点滴瓶开个天窗漏气,让液面与大气压联通而已,此处不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