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长轴怎么加工?

楼主(2012-04-12):
一个铝料直径89,壁厚2.4,长580的轴要平端面,请教高手怎么装夹?车床主轴最大才50多!

网友A:
用中心架啊,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没用过!我果然
是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中心架啊,应该问题不大

好像不是所有機床都能裝中心架貌似,我單位的幾台沈一機的數車,在沈一機的附件目錄里找不到對應的中心架

网友(点评):
中心架并不是全是固定尺寸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动手做

网友:
很容易变形的啊,不过中心架是必须要用的

网友:
没做过这么长的,书上说是一顶一夹。自己做不了,可以外协。

网友:
理論上要用中心架,或是雙刀加工,都沒有的話,不知道計算撓度在走刀里補償可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所有機床都能裝中心架貌似,我單位的幾台沈一機的數車,在沈一機的附件目錄里找不到對應的中心架 ...

可否发一下你的机床型号呢,我搜搜看看

游客

网友:
CAK3665 還有幾台型號不一樣,記不住了,有一台是CAK4幾的,還有三台是CAK3幾的不過和之前那台的型號不一樣

网友B:
CAK3665 還有幾台型號不一樣,記不住了,有一台是CAK4幾的,還有三台是CAK3幾的不過和之前那台的型號不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K3665 還有幾台型號不一樣,記不住了,有一台是CAK4幾的,還有三台是CAK3幾的不過和之前那台的型號不一樣

不好意思这几种没见过,不好妄下定论

网友:
工件夹持是个问题,用宽卡抓,配中心架,即可平端面

网友:
你的材料是铝的,但壁厚2.4就表示是个铝管了,加工这个外圆,要用液性塑料做一个芯轴,工件穿到芯轴上就可以加工了,如果数量不大就不划算了,但可以用无芯磨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