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了一个80°双线导程28的螺纹,如何提高表面质量?

楼主(2012-04-12):
(图片)

网友:
精光2丝左右  转速10     连续加工两次

游客

网友:
精光2丝??20丝差不多~

网友:
看材料像A3或45#钢,好加工

网友:
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车刀是什么样子的~另外你的车削方式是不是分层切削??谢谢

楼主:
3毫米的切槽刀  普通的   恩  是分层加工的

网友:
用切槽刀加工螺纹应该不是最好的选择吧

游客

网友:
很有道理啊!

网友A:
恩~如果是我~我会用仿形刀子~这样加工表面才可以达到光洁度比较高

游客

网友:
对于普车用仿形刀子是首选,不过数控就不一样了,但车槽刀肯定不是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如果是我~我会用仿形刀子~这样加工表面才可以达到光洁度比较高

在酉些比赛的场合下 它就配给你切槽刀来加工的

网友B:
很不错,不过齿两侧的表面质量确实不咋的...

网友:
蒋师傅能说说如何提高光洁度吗?以及合理的刀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不过齿两侧的表面质量确实不咋的...

顶蒋师傅,求蒋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蒋师傅,求蒋师傅指点一二

客气了,我看了你的V槽程序,已经很不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