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所有的钻头都是一个地方损坏?

楼主(2012-04-12):
       近些日,一加工中心钻头老折,有一些没折,但在副切削刃上某处老损坏,估计折的钻头就是副切削刃损坏更严重的。经细心观察,发现每只钻头的副切削刃的损坏部位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是高度一致(损坏部位都是在距离主刃边缘约一倍直径的地方)。我觉得其中一定是有什么道理,这个道理很可能对解决钻头异常折断和损坏的问题有极大的作用。 从一些还带有切屑的钻头上看,该现象和钻头排屑可能有极大的关系。
       求大神指点,该现象(每只钻头的副切削刃的损坏部位非常相似)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点评):
很明显挤屑。。。。

网友A:
楼主你太厉害了 ,不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太厉害了 ,不冷却。

冷却,钻孔还有不冷却的?

网友(点评):
这是 哪家的钻头, 蹦齿原因不详, 看涂层 怎么该觉像是不牢固,像脱落的感觉呢?一块 一块的, 不像是磨损的感觉,请高手解答,

网友:
你钻什么材料 切削速度?

网友:
是在摇臂钻上吗/

网友:
应该是你的钻头没磨好,你注意看你的铁削,排削很不正常,这种削很容易挤在钻头的排削槽内,无法顺利排出,也可能跟你的材料也有关系

网友:
是不是钻的孔有相关孔啊?

游客

网友:
就是你的这个孔和别的孔有交叉。
“相关孔”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感觉是不是和钻的孔有相关孔啊

网友B:
。。。。应该是斜了,到那个地方斜的多了,就啃钻头了。

网友:
楼主被加工件是什么材质的?你的转速进给分别是多少的?从图片上开始排屑有问题,可能跟你选择的钻尖形式有点关联!

网友:
新手观点 :钻头头部 稍大于后面。钻孔主要靠钻头尖部开道,孔会小于钻头尾部,所以楼主所示钻头部分磨损严重

网友:
没开分屑槽,料子好象硬

网友C:
我在想是不是没点孔,钻深后钻头偏移了。

游客

网友:
偏移是因为钻头磨的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斜了,到那个地方斜的多了,就啃钻头了。

如果是斜的 那转的越深  就斜的越厉害   不应该是一倍直径的地方坏   可能与排削有关吧

网友:
我给你几个对策,你分析一下:
1;加大切刃口的钝化处理,2;减小前后刀角,3降低切削速度,降低进给量,4使用高润滑性切削油,5提高被削材夹持强度,6更早实施刃磨。

网友:
你钻头是内冷的麽,把你的工件夹紧点,降低切削速度

游客

网友:
不是内冷

网友:
应该不是斜了吧!如果钻头小,斜了的话,我觉得更应该是折了而不是裂了吧?我觉得钻深孔勤退削是很有必要的。

游客

网友:
对的,如果是斜的话,应该是在夹持部位折断。是不是钻头下去的时候震动大,或者偏摆?这个你可以通过对钻出来的孔检测来判断。如果孔是斜的,那就说明钻斜了,如果孔比钻头大,可能就是钻头偏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想是不是没点孔,钻深后钻头偏移了。

没点中心孔是很容易偏移的。

网友:
可能是排屑不顺畅吧,建议多几次太刀

楼主:
期待更多高手指点………………

网友:
估计是排屑问题
开分屑槽

网友:
应该是偏了,钻的孔不直,啃边了,钻的时候应该还有声音,不打中心孔,很容易偏的,另外钻头跳动怎么样,如果太大也不行的

网友:
排屑有问题,而且没有冷却,要多退排屑。

网友:
是不是有缩孔现像?

网友D:
看看楼主你的钻尖还很好,还能加工,但缺口处主要集中在刃径中部,应该跟你的加工工艺和材料有关系,还有钻头悬长量要尽量缩短,否则容易偏孔和震刀,建议看看导致刀具崩损处,加工工件位置上是不是有影响钻头加工的东西。这钻头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想是不是跟切削速度不合理啊?

网友:
说说你的被加工材料 钻头直径 切削参数,看图片钻头磨的挺牛的啊,感觉应该是钻硬料,转速给的太快,进给也不慢

网友:
钻的孔比钻头大,铁屑排除时挤到刃带上损坏了

网友:
损坏部位基本一致,是因为你钻的孔深度都一样吧。

网友:
可能是工件装夹问题,

网友:
工件未固定好,有倾斜,工件厚度差不多就是那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楼主你的钻尖还很好,还能加工,但缺口处主要集中在刃径中部,应该跟你的加工工艺和材料有关系,还有钻 ...

同意,有可能是加工件本身{此处}硬度比较大,或者难加工
也可能是排削不畅,期待楼主给早日解决,给出最终答案。

网友(2012-05-12):
太热了,铁屑都焊在钻头上了。。。。。孔轴线不直吧。。

网友E(2012-08-16):
楼主,该问题解决了没呢,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该问题解决了没呢,等答案

直接原因是排屑不良,深些的原因是钻头刃磨不良。

网友F: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你仅仅只发了几张钻头的图片,我们不清楚现场的加工状况,分析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
我们也经常发生此类的蹦刃,原因很多。除了切屑参数的原因外,钻头钝化是原因之一,另外一点就是钻头的选型是否适合你现在切屑的材料,钻头的硬度高了韧性下降了容易蹦刃,再有一点就是钻头本身的品质,选用材料粒度是否达标,修磨的刃带是否合格。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一点一点排查。

网友(点评):
请问 修磨的二韧带是否合格 该怎么理解? 钻头磨‘顿’之后,直接修磨钻尖就可以了吗? 韧带该如何处理。 有些用过的钻头,韧带有 轻微的 类似于‘积削瘤’似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解决了吗?

更换了钻头刃磨厂家,现在可以断定是刃磨不好,但不知道是哪里刃磨不好,厂家不告知,说是技术保密。情况大抵如此。

网友:
看图发现,你的钻好像新购买回来时并没有进行重新刃磨处理,这是最大的致命点。你这钻头应该没有定心点(钻头的尖部)如果钻尖过于锋利就会发生震动。经实际加工研究发现,钻头的螺旋角排削槽越小越好,尽量选用较直的来使用。

网友(点评):
请问 ‘新购买回来时并没有进行重新刃磨处理’ 是什么意思,一般不都是直接使用吗?

网友(点评):
出厂时厂家只是磨个大概,刃角都不同。普通新钻头一定要重磨。

网友(2012-09-20):
开分屑槽,使两刃口都能切削,且降低切削力。

网友(2012-10-21):
会不会太快切的厚度多?

网友:
钻头没磨好 材料粘

网友:
排屑不好
最好单条状排出
横刃短些,定心好

网友(2013-07-17):
看照片像是楼主在钻一个贯穿孔,位置刚好在钻头坏的那里,铁屑刚好卡在那个位置,所以钻头容易坏!

网友:
原来是头部 没有磨好啊   才影响排削啊  可否发两张对比图看看

网友:
问题没有交代清楚,加工材料,硬度,走到,转速,机床设备。。。。。

  这样分析起来,一头雾水。。

网友:
交代的不清楚,很难准确判断

网友:
楼主你这批钻头钻的孔多深的啊,是不是交叉孔,

网友:
排屑有问题

网友:
明显是排屑不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