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如何加工?铝件,壁厚只有1.5

楼主(2012-04-12):
产品要在上cnc  ,之前没有做过这种薄壁产品  还是铝件。
公差要求不严格  ,只要保证外框尺寸 和安装孔尺寸即可。
应该注意什么? 请给予分析一下。

网友A:
是整块料加工出来吗?

楼主:
除了M3X35的螺柱要铆接 其余整料加工

网友:
                低切削  高进給  用小刀加工

游客

网友:
恩 要做工装么 壁太薄了 吃刀大一点产品就废了

网友B:
冲压吧,,,,,没什么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压吧,,,,,没什么难度吧

只有一件是打样  不上量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整块料加工出来吗?

恩  是块铝板挖空的、

网友:
产品很薄,如果在加工中心上做做个多点的压板或者快速加紧装置,底下支撑也要注意,防止产品变形

网友:
注意不要把它压伤了,上次我们差点搞废几个,很深的压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件是打样  不上量划不来

焊接不知道行不行,我之前在焊机公司,铝合金也是可以焊接的。    要不你改下结构,边缘压死边,再折。    要不就铆接吧。
  铆螺钉上螺母也可以的。    整块挖行不通的,除非你只要做一个。

网友C:
       在底板上铣个外形 工件扣在里面 上压板 小刀挖吧
                  加工完平面度肯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底板上铣个外形 工件扣在里面 上压板 小刀挖吧
                  加工完平面度肯定不好

起初考虑先加工内腔加工完之后再注入石膏,
待凝固之后就可保证在加工外框时候薄壁部分不会往里面让位 即可保证外框尺寸!
这样即可生成本又可省工时,就是压紧不太方便

游客

网友:
打样怎么都好做 批量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D:
这种活我们经常做的,主要注意一下装夹和切削量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活我们经常做的,主要注意一下装夹和切削量就没有问题了

请讲的具体一点好吗

网友:
12楼的说的方法就可行的,在具体就得看现场怎么操作了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一般做出来多少会有点椭圆,车削时进刀慢一点,最后留极小余量光一刀,为了控制椭圆,有外圆要车的话就先车内再通心棒车外,

网友:
用雕刻机,铝板稍微大点(不许用平口钳夹),四周压紧,大刀抠内腔,小刀清根,铣网格钻孔,千万先别做轮廓,内腔放垫铁压好(此时四周压铁别动),铣四周压铁不碍事的地方,铣完接着压铣完的地方并松开碍事的压铁铣之,铣完完工!!祝顺利!!!
补充:做内腔的时候可以分区域做,铣完一部分可以放垫铁压紧铣另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