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管螺纹的锥度计算公式

楼主(2012-04-12):
车削管螺纹只能查到螺纹大小径,如何计算锥度大小头直径?车普通螺纹根据螺距算,锥度螺纹如何计算呢?

网友:
密封管螺纹的锥度为1:16,当然也有圆柱密封管螺纹。

网友(点评):
有密封圆柱管螺纹?

网友(2012-11-28):
查手册就能找到!

网友:
如果是国标GB/T12716-1991 《60度圆锥管螺纹》,锥角是标准的,1度47分乘以2即标准锥角,不用计算。
如果是国标GB/T7306-2000《55度密封管螺纹》(从英制螺纹标准转化成国标的),则锥度为1:16。
百度上的

网友(2013-08-13):
按标准应是1:16一般手册都有,

网友:
以前还没注意过 看看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