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O FAMUP LINEARMILL600 HD五轴联动加工中心故障

楼主(2012-04-12):
单位有一台奥地利EMCO LINEARMILL_600_HD 西门子840D系统的五轴联动的加工中心,机床后面右边的润滑油箱下面的控制板不能工作了,导致润滑不到,机床不能工作。整个电路板电源指示不亮。电路板接上24V电源,不接任何输出,板上指示灯不亮,不工作。

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真的牛,这种机床我都没有见过,好羡慕哦

网友:
都七天了,估计你们都已经弄好了吧,呵呵,估计是保险管或者线路的问题,看到了我这个贴,回一下哦,告知是什么故障。